影驰1060 6G大将电压全无维修

楼主(2021-06-18):
自从兴起挖矿,显卡都涨到天价了,1060  6G这样的显卡,当时新的也才2000左右,现在旧卡都1600左右,最高时候还能卖到2200,离谱,废话少说,直接入主题,显卡到手,发现风扇都不转,显卡右边标有电压图示(下面有图),除了5V这个,其他电压都没,以前的经验先是有GPU_V电压,再有DDR_V电压,找到管理芯片,发现没EN,直接拆个三脚管,OK,GPU_V电压有了,DDR_V电压还是没,量下,发现DDR_V管理芯片的EN也没,顺手把EN的小三脚管也拆了,电压顺利出来,上机,发现还是没显示,再测PCI_V电压,没有,查下管理这个电压的芯片的EN,也没有,神奇,直接在其他地方拉个电压他,OK,这下PCI_V电压也有了,总应该显示了吧,满心期待上机,靠,还是没有显示,再测,发现1V8这个电压没有,再查一下BIOS的8脚,咦,3V电压都没,一量,发现这个3V是直通1V8的,也就是L20电感这个电压,这个电压是个小小的8脚管(图一红圈)通过12V转换来的,找来找去,最后发现是个电容(图中箭头,已拆)短路,导致0欧电阻(图中箭头)断路,没12V进入小8脚芯片导致的问题,拆掉电阻,换上好的O欧电阻,把之前拆掉的小三脚管补回,上机,风扇转了,刷刷的显示了,这是不是说明1060这显卡,先有5V,然后再有1V8(不懂这是个什么电压,少修显卡,有懂的师傅希望可以解答下),然后再有GPU_V DDR_V这些电压呢?文采不好,希望大家能勉强看的明白,下面有图,应该直观点,有分能加的话,加下,快没分下载了,哈哈

网友:
大神技术精湛操作熟练

网友A:
现在掉价了。。。。。

网友:
能修起来就是厉害啊

网友B:
这个显卡的图纸有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卡的图纸有吗,

没有,我蒙的,没怎么修过显卡,只知道大概的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掉价了。。。。。

掉了好多了,高峰时候2200一张二手的,现在估计1500左右收了

网友:
楼主,核心对地0.001是不是可以肯定是挂掉了?
核心挂了全板电压就会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我蒙的,没怎么修过显卡,只知道大概的时序

这前捡的水平高呀,我咋没这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我蒙的,没怎么修过显卡,只知道大概的时序

1V8在老显卡中,如6850.6870这些应该几v电压

网友:
这么高清啊

网友D:
N卡上电时序:+12V +3.3V +5V PLLVDD+1.8V  VDDC VDDC_PG VDDCI MVDD

网友:
原始故障就是1.8没出来,飞那么多线!

网友:
这是在瞎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N卡上电时序:+12V +3.3V +5V PLLVDD+1.8V  VDDC VDDC_PG VDDCI MVDD

好的,谢谢!下次碰到就按这个查,就不用乱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