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维修

楼主(2021-06-18):
台式电脑电源,烧了,换过芯片,相关电阻,整流,保险,开关管,
但是现在通电之后
还是烧其中一个15N60的开关管,,这一般是哪里还有问题,,本人小白,请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驱动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重点检查驱动芯片和滤波电容

网友:
看下MOS驱动和保护

网友:
要点要更加具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