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208vw8拆机

楼主(2021-06-18):
这个机器说真的是不好拆,所以我发内部结

构给大家看一下

明白人看一眼就知道怎么拆了

网友:
我比较关心机器什么问题修好没有呢

网友(点评):
机器没问题,估计就是拆下来看看

网友A(2021-08-16):
你是怎么打开的,老铁,这个太难开了,简直就是个BUG。用力太大怕弄块屏,用力小了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打开的,老铁,这个太难开了,简直就是个BUG。用力太大怕弄块屏,用力小了打不开

底部有罗丝先搞掉,然后要用一字罗丝撬,这个后盖很难开,我感觉它正确的拆机方式应该是要先拆屏,但拆屏风险太大了,所以只能大力出奇迹

网友B(2021-09-27):
其实懂了方法很好拆,后盖左右两边按压下去就可以取下来了,当然要先把下面那一排小螺丝拆完之后才行哈!

网友B:
就是这个铁片把外壳卡住的,原理是靠曲面支撑卡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