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开机显卡风扇不转,测试过其它配件一切正常

楼主(2021-06-18):
主板故障,一次突然停电,来电后开机,显卡风扇无一点反应,开机黑屏,CPU风扇正常转动,显卡无论插哪个插槽都是如此,将显卡换到其它电脑上一切正常。测试过其它配件一切正常。排除了其它配件问题,应该是主板问题,不知道主板问题出在哪,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
供电问题了吧

网友:
仔细查看显卡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