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s1 不触发

楼主(2021-06-18):
无rsmrst  >  pe_n为高,正常为低~5vaux_sw 为高,正常为低 it8620e  46脚   0v正常    46脚到5vaux_sw断线,电池下面

网友:
一切都在掌控中

网友:
待机时要产生3VDUAL和5VDUAL的条件是P_EN要为低电平。P_EN要为低必须5VAUX_SW要为低。这个信号为高不正常!而这个信号是由IO发出来的。说句实在话,如果换了是我,我会更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