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秒一台华硕F450V案例,大神可以飘过

楼主(2021-06-18):
板号:X450CC  REV:2.1
故障现象:不触发
待机电流:
处理方法:快速拆机,查EC待机条件,习惯性的先去测一下纽扣电池电压为 ,感觉RTC电压有点低,也有可能导致不触发,找个换上,按下开关,哇塞,你们看 ,呀,不会这么简单吧,不管了,先上个屏再说,也亮机了 ,难不成就这么收场了吗?这钱来得有点快,到底是不是RTC电压低的问题,于是又把旧电池放回去,按开机键,电流只上到 就掉下来了,果真是纽扣电池的问题,据我所知,有些主板,RTC电压2.3V都可以触发,这个就不行,由此可得出结论:不够3V的,最好代换一下,会有奇迹发生!!

网友:
大神,学习了,我继续吃苹果去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早有点好多主板小电池没有3v根本不触发,只是一个通病,培训机构老师都说过不稀奇,细节问题,正常先放电,再测电池电压

网友:
这种问题早就有了。修多的直接秒杀。

网友:
经常遇到这种小问题。细心秒杀一切。

网友:
通病了,个体差异,各品牌电阻取值不同都会影响到电压阀值。低到这个值就不能维持正常了。测cmos电压作为测量流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楼主细节做的好,棒。

网友:
定位问题很重要

网友:
的确是秒,思路清楚

网友:
厉害了,一定要支持下

网友:
wtf老司机啊,电池质量不行啊

网友:
我都没遇过啊

网友:
思路清楚,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了,没遇到过。

网友:
钱来的太快了

网友:
确实现在很多RTC电池电压低引起不开机

网友:
这应该不是纽扣电池的问题 这板不需要电池也能开机

网友:
这个问题根本不是coms电池问题

网友:
捡钱的机器呀

网友:
这种帖子不要在发了

网友:
应该不是纽扣电池问题,说不定是放电就好了

网友:
一般AMD电池没电爱出这个毛病啊 你这个是不是放电就好了

网友:
还有这操作,谢谢分享

网友:
额 amd的机器才会吧

网友:
华硕没有这问题
放电, 是放电就好了

网友(2021-07-23):
华硕的有这个病,还有索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