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ga-b85m-d3-vA不触发

楼主(2021-06-18):
修一ga-b85m-d3-vA不触发
此主板上电不触发,查电池没电,换上正常开机,几次测试下来后发现主板关机后再断电启动后coms
报错,日期复位。测与电池相连的1k阻,电池端为3v多,另一端为2v不到,对地为300多(正常500-600)
测N_-RTCRST针为1v多(偏低),与共阴极二极管3脚连的电容目测腐蚀严重,拆掉再测对地阻值恢复到600多,N_-RTCRST针电压恢复到3v,
目测CLR_CMOS 电路多数电阻腐蚀锈断,洗板水侍候发现不上电了,对比电路图
现与共阴极二极管相连的N -RTCRST 20k电阻掉件,补上故障修复

网友:
桥信号N -INTRUDER 连 1M电阻至 N_RTCVDD (可要可不要)

网友:
有收获这款板的一个故障点了,谢谢

网友A:
主板应该是GA-B85M-D3V-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应该是GA-B85M-D3V-A吧?

主板是GA-B85M-D3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