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维修之七彩虹CA-H81-DV V20A

楼主(2021-06-18):
         型号CA-H81-DV V20A,没有图纸没有点位,故障现象:插电自动开机,不能关机,也不显示。
         测试没有时钟没有复位,各大电压全部正常,CPU有1.7V以为是vboot电压,没有安装风扇差点烧了CPU。没有办法先刷一个BIOS,结果时钟有了,复位却只有1V左右,客户的内存也是坏的影响判断了。测量io型号是IT8772E。测试各个信号没有异常。没事就接了个显示屏结果居然有显示。问题是现在关不了机,关机了机器还在通电状态,绿线是直接连接IO的,也没有断线,跑线路发现还连接一个103排阻,更换排阻故障排除。复位电压也正常了。
       开机进入系统发现网卡没有,估计是坏了,型号是RTL8111G,找了一个安装上故障依旧,查工作条件全部正常,再找一个RTL8111H换上故障排除

网友:
迅维培训,丰富资源立体化教学,行业资深培训机构。

网友:
可惜没确定103排阻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