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xs加电大电流 一端二端对地阻值却都正常?

楼主(2021-06-18):
一般来说  加电大电流的话,一端(电池输出端)或者二端(主供电)肯定有一路对地阻值是0.000  我们直接加电看下哪里发烫

分成  单上层测试热成像很明显发现是小音频发烫,不过我们现在去拆小音频维修思路就错了, 这种情况是小音频的boost升压电路短路引起的

测试升压电路的阻值是0.000    直接加电1V 到这个升压电路上  马上可以发现发烫的电容

扣掉电容   加电已经没有大电流   不过还有16ma小漏电   说明小音频也烧坏了,  这时候我们再换一个小音频

换好小音频  加电不漏电了   主板贴合回去  故障解决!

网友:
马上可以发现发烫的电容

网友:
很详细的讲解,谢谢分享,学习 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写得真详细

网友:
感谢分享,提供了很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挺好的 收藏了

网友:
大电流加小音频坏,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