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s13 9310单电源不能开机,电池可以开机

楼主(2021-06-18):
xps13 9310,单电源不能开机,电池可以开机,开机后拔掉电池电源可以继续供电不关机,也能过重启。同时合盖和开盖没有任何反应。求大神支招

网友:
维修小白一枚,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差不多的问题,没搞定,结果被下家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差不多的问题,没搞定,结果被下家秒了

后来查处问题在哪里了吗

网友:
坐等大神指导

网友:
多是隔离保护充电这块,有时把隔离保护管放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