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187的速度够快吗 找个速度快的表

楼主(2021-06-19):
用过优利德的UT61E  UT70C都不快  要找个快点的表 福禄克179用过 还行  187会更快吗

网友A:
187还行,最快的是117

网友(点评):
这是爱好者实测比对的,估计原因是功能不多,cpu ad 配置优化的好,所以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7还行,最快的是117

怎么会是117最快呀

网友B:
支持楼主武器更新换代!有好的仪表工具,干起活来心情都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武器更新换代!有好的仪表工具,干起活来心情都好很多!

是呀 速度慢太影响心情了

网友:
日置DT4252速度快

网友:
目前在用117,比187 快

网友C:
要说快,fluke12B就很快了,不过价格感人。另外DT4282比187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说快,fluke12B就很快了,不过价格感人。另外DT4282比187快。

187比179快吗            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7比179快吗            老师

187精度比179好,速度稍慢,我个人使用感受。12系列体积小巧,速度也不错,不防入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7比179快吗            老师

187和179我是选择187的。

网友(2021-07-20):
优利德803咋样

网友:
据说 179 最快       我用的DT4256也很快,比15B 17B 这些快多了,只是电容档就比较慢了

网友:
有一块287万用表,好像是自动范围的,设置成手动范围会反应快一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