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 没有待机电压,死活都不出来

楼主(2021-06-19):
板号为ZQS 待机电流为0.001 电感PL14 PL15 没有待机电压,对地为112左右,手上刚好也修到一台大短的一样主板(是CPU上管和一个330电容短路),和修好的这块对地阻值是差不多,所以只能排除了短路, 首先测PU9 RT8223P  线性电压 8脚和17脚正常都有3.3V 5V 供电脚16有19V  13脚有开启脚6.1左右的电压  1和6脚有1.2左右的电压 后更换了了一个RT8223P,因为是拆机的,不知道好坏,情况一样,后又换了两个51123 一样的情况, 后面也换过PC179 PC173 两个3和5V的电容,还是一样不出来,图纸有JP16 JP14的断点,但主板上根本上找不到  所以不好断掉后极   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查了,现在只有3V PCU 和5V PCU上下管没有换了 测是正常的,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最后是查什么条件。一直修这机,花了一天时间,本来想放弃的,但查了没有什么好参考性,最后还得自己去找答案,后找转换电压 看看是不是后极的问题,感觉前面的条件都正常, 当查到PQ59 ,对地正常,后再看到PQ60 5V_S5 时候 ,123脚对地了,有戏,烧机, 摸下摸,突然间手烫了一下,看来就是在BIOS芯片附近,最后还得多摸几下,最后确定是一下小小的电容 PC87 发热PU10旁边 ,最后移位一下测试,就是他短路,后测试已经有待机了,但待机电流为0.013 和之前那个修好的待机有点区别,那个待机为0.002   先不管,接上屏测试,已经亮机 。手上还有一台也是这个型号,不过同行不修,就是自动上电显示几秒后马上断电,再不能触发 要断电后再插电源才可以。

网友(点评):
JP16 14 是印板上的铜泊

网友:
牛逼克拉斯。。。。。。。。。。。。。。。

网友:
所以是小电容短路了导致后续电压上不来

网友:
原来就是一个小电容的问题

网友:
呵呵呵,仔细了就出来了

网友:
仔细克拉斯我这三板斧搞不定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我遇到几片这种板子  都报废处理了

网友:
搞个红外热成像  烧机专治短路元件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

网友:
这种一般后级短路的,待机电压都出来了,只是掉电太快了。

网友:
是不是浸过夜啊,小电容坏拆来确实麻烦

网友:
      能烧出来了的基本都是送钱,烧不出的,如果像排雷一样,一个个拆的,比较烦人

网友:
二级电压短路待机也不出

网友:
像查案一样,一个个拆的,一一去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