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30P DAOLZ9MB 触发掉电,上到0.17-0.2左右掉电

楼主(2021-06-19):
接一同行的机器U430P,接手现象是上电掉电,拆开看是广达的板子,先想到的是少供电掉电,HWPG不行掉电。接下来量下整板电感的对地值没有问题,上电量电压,发现显卡跟CPU供电没量到,准备先量下CPU供电芯片的,随手去量下二级转换电压,因为广的二级电压转换不行掉电的碰到过不少,量了发现5V转换只有2.89,3.3V转换也是2.89,控制极才4.8左右,这个不对啊,查下控制电压,发现是15V ALW不对,触发掉电后15vALW有12V是对的,但一触发就掉成4.8了。应该是被后面的拉低了,后面的基本上都有经过电阻,只有Q5直接到15V,拆掉后正常,但还是掉电,上基地搜下别人的案例借鉴下,还真有一个是同故障的。他是R361变大,我量了也是变大,变成1.5K吧,但我的换了之后还不行,后面把Q33直接拆掉不装就好了。具体其中的原理我也讲不太清楚,发这个贴子是想在论坛有多一个案例可以给同行借鉴下,像我一样有了借鉴可以快速锁定问题。
附下我借鉴的案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1739-1-1.html
感谢这位同行

网友(2021-07-31):
我的15V也有问题 只有10V

网友(2021-12-25):
是不是  开关 三极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