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Z7-SP5D1进系统桌面出现刷新卡屏 花屏

楼主(2021-06-19):
神舟Z7-SP5D1进系统桌面出现刷新卡屏花屏,只要用鼠标刷新就卡画面不是屏的问题,是显卡还是CPU问题导致吗?路过大神能给过维修思路吗?谢谢!

网友:
可以先屏蔽独显来判断

网友A:
明显频低了,如果不是用的原配的适配器,那就用原配的适配器,如果是,那肯定是主板问题,CPU降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频低了,如果不是用的原配的适配器,那就用原配的适配器,如果是,那肯定是主板问题,CPU降频了!

谢谢!我找个充电器试一下

网友:
进安全模式禁用集显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显存的问题

网友:
大概率是CPU

网友:
Cpu降频了啊

网友:
这种机子,电流要求大,用普通适配器,可能会出现闪屏掉电或降频

网友B:
禁用独显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禁用独显试试不就知道了

没有用。试过

网友:
0.18G     问题

网友:
CPU降频了、刚刚没看清楚

网友C:
修神州要用原装适配
不然会降频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神州要用原装适配
不然会降频掉电

试过,谢谢不行。应该是CPU问题,不维修。没有价值维修

网友D:
楼主牛楼主牛楼主牛楼主牛

天意wx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牛楼主牛楼主牛楼主牛

有怎么缺分,随便加个字就行吗,有点灌水,就不能发表维修看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