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V BIOS 改3.3V的问题

楼主(2021-06-19):
修到个华硕的E402MA,BIOS是1.8V的,手上没有1.8V的编程器,设想能不能把主板上的BIOS供电改成 3.3V,这样就可以使用普通BIOS芯片,烧写和更换BIOS芯片都更方便一些。有大神试过没有?来给解答一下。

网友:
不用那么费事直接买个1.8V转接板 5元左右

网友:
没弄过 。但是应该可以

网友A:
怕是不能吧。桥相关SPI模块供电也是1.8V的。SPI各信号脚全是1.8V

网友:
这个应该不行吧

网友:
买个芯片不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是不能吧。桥相关SPI模块供电也是1.8V的。SPI各信号脚全是1.8V

有道理,看来还是得整编程器那边

网友B:
买个新的809f就支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个新的809f就支持了,

不是要809H才行吗?意思是新款的809F也能支持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要809H才行吗?意思是新款的809F也能支持了吗?

固件5.0的就支持 老版本的还得转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件5.0的就支持 老版本的还得转接

老版的能升级吗

网友:
本来就没几个钱的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新的809f就支持了,

早就可以了,兄弟

网友:
换编程器吧  这样方便一点

网友:
要舍得投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