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7000维修破案过程

楼主(2021-06-19):
联想拯救者Y7000维修破案过程
日期:2020年6月19日   天气:晴朗   地点:厦门 灌口
案发过程:
上午一家房产中介客户送修一台联想笔记本型号Y7000,客户描述笔记本原本是好的,期初只是散热器风扇声音异常,客户自己动手拆机当时没有拔掉电池,在拆机过程中不小心螺丝刀碰到了电路,看到了一点火星然后就导致不开机了。
嫌疑人:客户本人(排除他杀,自杀就是电路板自身损坏)
受害者:拯救者Y7000   (出生日期:2018年)
案发现场照片: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9632\wps1.jp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9632\wps2.jpg
板号为NM-B701
破案过程:
   不开机插电流表显示为0.46A,测量各大供电发现待机电路5v电感阻值为三十几欧姆,有异常,结合前期的案情分析首先找到直接找到拆除PU1401芯片型号为RT8231AGQW电路板丝印为24=拆除后5v阻值恢复正常但是还是没有待机电压按开机没有任何反应,
下面剪板的EC芯片实物图:
换完剪板EC芯片,顺便把内存供电芯片一起换好后,可以开机,开机电流跑0.22-0.26A测量发现+3vALW和+5vALW电压正常产生。由于八代主板修的少,工作时序没有搞懂原本以为+3vALW和+5vALW正常后,按开机就会产生内存1.2v电压但是1.2v电压就是不出,一大半时间都在修内存供电,一步步测量PU1401的外围电路,刚开始怀疑是不是卖家发的芯片不对,还是芯片是坏的,也反反复复换了还几个芯片,上下管,升压电容,2R2电阻都一起换了还是不产生内存的1.2v电压。
偶然间测量发现PU2101的1.05vALW不正常只有0v,电感对地阻值只有3三十几欧姆也不清楚正不正常。因为ALW是always英文缩写意思是该电压一直存在的意思。
查询图纸得知芯片型号为SY8033BDBC,由于手头上没有该芯片也不确定PCH桥有没有被烧掉,想一想我手上有一些经常用的通用降压模块先拿出来测试看能不能代换尝试一下。
模块说明:
输入电压:DC 4.5-24V
输出电压:集成可调和固定输出,背面可以选择固定输出电压
可调范围(0.8-17V),固定电压(1.8V 2.5V 3.3V 5V 9V 12V)
输出电流:最大3A(满载请注意散热),实际测试输入12V 输出1.5A 以内不用特别处理散热。
由于该模块有个缺点就是电流最大只能达到3A,图纸上的1.05vALW电流最大是8A可能会引起带不动,但是可以应急代换排除一下问题。用模块代换完毕,后可以开机,正常开机电流有时可以达到1.7A以上但是会掉电保护来回循环,这样基本我可以确定就1.05vALW这边引起的开机不显示。后面又客户沟通马上订购芯片。
订购芯片SY8286后到货后,代换上去发现开机电流还是0.22-0.26A。一丝线索是一丝希望,一次希望一次失望,修一台机器和警察破案一样有时候真的很累,言归正传我又定了5个芯片换了3个还是一个样,还是老老实实查图纸,让我来仔细分析一下案情
由以上图纸得知芯片开启脚11脚异常,查询来源于EC 芯片21脚脚为名称EC_ON_1V,当时怀疑我订购的EC芯片是不是有问题,还是EC芯片外围电路异常所导致的不出此电压心中满是疑惑。
既然已经知道EC能够开机,但是EC的21脚不出EC_ON_1V,我也懒得去分析了,因为分析实在是太累了,因为涉及到很多时序问题。根据图纸得知芯片的开启11脚电压是1.0vALW。该电压是始终存在,既然没有1.0v开启电压我就人为产生一个电压,
从一块等离子的电路上拆了一个364(实际测量阻值为359K)和154(实际测量阻值为149K)两个电阻,为了找这两个小电阻我差不多花了半个小时,因为阻值这么大的还要分压合适的电阻还真不多。3.3v输入电压我就用+3vALW因为这个电压是始终存在的。最终完成的作品如下:
可能有点丑,改装完毕后顺利开机显示,装机修好了,赶紧联系客户取机,因为在维修中途中客户一直催促,机器客户取走后大概用了两三个小时,又拿过来说又不开机了,后面再次拆机发现是开机掉电,不是不开机,我以为是改装的部分有问题所导致的时序不对,掉电保护,后面找了一个16M的BIOS芯片重新刷写反复测试机器最终正常修复。至此维修结束,案件顺利告破成功。
下面是因这次案件中主要牺牲的人员如下:
案件总结:每一次维修过程中,维修人员就如同警察破案过程一样,而且现在电路的更新换代如此之快,芯片型号也五花八门,一块电路板上芯片如此之多,想要找到故障芯片也确实很难。每一次芯片的更新换代就如同犯罪嫌疑人一样不断的伪装升级自己,而我们每个维修破案人员也要不断地学习升级,在他们每一次犯案过程中才能精准的找出犯罪嫌疑人,最终破获案件。不过每一次的维修成功破案,让我也收获不少,经验也多多少少积累了一些。也感谢此论坛让我学会了不少知识。

 会员865982100鑫豆2026-3-29 20:05
 会员1331183100鑫豆2026-3-4 11:55
 会员972529100鑫豆2026-2-27 14:26
 会员378255100鑫豆2026-2-8 23:09
 会员919598100鑫豆2026-1-26 12:23

网友:
祝贺破案成功,不是是改装成功,到底是EC问题,还是时序哪里不对,现在悬而未决,成立奇案?希望能pojie成功,期待楼主的继续探索,解开真像!

网友:
思路清晰,观察仔细,干维修就得有这种精神

网友:
干维修有思路清晰的精神。

网友:
认真看完了,学习

网友:
最近没什么动力了,也很少发帖子了

网友:
没有1V_ALW,PCH的待机条件都不足,都不能触发产生slp_s4  ,肯定没内存供电

网友:
这下好了本来清灰几十块就解决了,现在好了最起码点200了吧,就为了省那几个钱就不掂量一下自己有几斤几两吗

网友:
桥短路了?

网友:
继续探索  加油

网友:
先膜拜一下,感谢分享,好好学习!

网友:
降压模块的大作用,换了这么多应该可以收不少钱了

网友:
我的一个主板也是PCH故障,但是一直找不到原因,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2021-08-24):
没有1V_ALW,PCH的待机条件都不足,都不能触发产生slp_s4  ,肯定没内存供电,EC 21PIN没给1.05v  PU2101开启en.不是ec要不就是换完EC得刷个bios试试,看21脚出不

网友(2021-10-17):
高手每天进步一点点谢谢

网友(2021-11-21):
联想拯救者 交换  联系 li8866cc

网友:
学习了,这个片子烧掉了

网友(2022-11-17):
客户再次拿来时是怎么掉电的呢,是用一会儿就掉,还是开机就掉,但怎么搞都好像跟BIOS没什么关系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