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U2412mb显示器电源不亮

楼主(2021-06-19):
拆机发现,有一颗电阻有损坏,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另外,网上没有找到类似的电路图,只能求助了

网友:
可以拍一张高清的电路板的照片发过来,大家帮你一起看下。

网友:
一般电阻损坏不是那么简单的更换就好,多数是电流过大引起的烧坏。

网友:
电路板的照片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