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1060开机显示器背光亮供电

楼主(2021-06-19):
耕升1060开机显示器背光亮   供电都有  晶振也起振    别的接口也不显示   集显能认得1060感叹号  一驱动的就认不到了。

网友A:
vga背光亮说明有行场信号,不显示说明没rgb信号,加上感叹打不上驱动,会不会核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背光亮说明有行场信号,不显示说明没rgb信号,加上感叹打不上驱动,会不会核心问题?

客户说之前摔了一下  用了2天然后有时就不亮了  后来直接不亮了   与显存没有关系吧

网友:
扫显存吧,工具论坛有下。

网友:
解决了吗??兄弟我这里也有两块一抹一样的显卡,问题也是一样开机显示器有背光,无显示。所有显存都重值过了,各电压都市正常的,郁闷啊,我怀疑是不是核心诺???

网友:
问题解决了麽??楼主,我这里也有两块一模一样的显卡,问题也是一样,开机有背光无显示,各大电压测了都正常,核心加焊过,所有显存都重值过,郁闷啊,怀疑是不是核心坏了,感觉又没那么巧吧

网友:
我这遇到一块1070名人堂也是同样的故障。

网友:
肯定是核心坏了,我也有一张1060是这样,为了验证,把核心换到另一块PCBA板上,结果也一样

网友:
还没有你解决了告诉我

网友:
要老怀疑核心。像8楼。一换就清楚

网友:
那个显卡我卖了  买的那个人说重新值了一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