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A1466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21-06-20):
一台苹果A1466笔记本不开机,插电池和外接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拆机测量发现此处待机3.3v短路,直接拆除芯片后恢复正常
由于手上没有此芯片,也懒得订购,客户催的急。
直接用一个通用降压模块改装后故障排除。

网友:
DC-DC 3A降压电源模块(3.3V固定输出)

网友:
这是来卖降压板的,苹果改成这样简直惨不忍睹,客户看到了会骂人,

网友:
这个方法修电视可以,修电脑不建议,很不稳定。

网友:
直接明盘就好,

网友:
有想法  事急从权

网友:
推产品的么

网友:
没遇到过这芯片会短路的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感谢分享

网友:
江湖救急,权益从事,改装人才呀!看看后续能否用的住。继续跟进一下。

网友:
修电视机转行来的吧

网友:
模块太大,可以做小点

网友:
还有这个做法    外接小板在哪儿买的?

网友:
这操作太强了

网友:
你咋不用10平方线飞

网友:
好丑  一般客户都不会接受吧 为了美观  换一个多好

网友:
降压弄块哪里买的,这个用处挺大的

网友:
改的太丑了,看的我心理疙瘩都起来了。

网友:
这操作太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