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和H81二块主板ATX3.3V短路秒杀

楼主(2021-06-19):
之前刚编辑的时候,没编辑完我保存进草稿箱,然后它自动发布我没编辑完的帖子,发布出来导致大家有些看不懂,表示很抱歉.现在已重新编辑和描述说明,希望大家能看懂,谢谢!

维修二块技嘉的主板H61和H81相同故障秒杀,老鸟飞过。
首先拿到H61进行常规操作

一量发现atx 3.3v对地已经短路了,阻值非常小,正常100以上.根据图纸找到了此处,发现有2颗排阻,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VCC3的2颗排阻对地短路,直接暴力翘掉了

然后阻值恢复正常了

然后插电亮机,这块板子直接暴力修复完成

下面一块H81也是同样故障,暴力拆掉2颗排阻,直接测量,阻值恢复正常

这2块板子问题居然一样,不同的板子还不知道咋回事,ATX3.3V短路,简单的修复完成.有什么维修的错误方法,大佬见谅了.

网友:
短路还好修,怕是测不出来哪里短路,又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是ATX电源接口旁边的排阻短路?

网友:
没讲清楚啊

网友B:
短路真好,捡到钱了恭喜

网友:
麻烦说下那个排阻的作用  为啥一端连接地呢     我见过的都是排阻阻值变大  你这个还能直接短路 混经验的吧

网友C:
要么就把维修过程写清楚,半遮半掩黄花大闺女?桥短也能造成3.3短路

网友:
电阻可以短路?不是变质或者烧毁后阻值变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么就把维修过程写清楚,半遮半掩黄花大闺女?桥短也能造成3.3短路

正解,一边说老鸟飞过,一边写的时候呢又来句:老鸟都知道。  真是个2

网友D: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两个101排阻接地  阻值就是这么低的吧

网友:
我遇到过网卡 声控供电短路的

网友:
这个排阻应该是用来上拉的吧

网友E:
可以写的详细一点吗,求分享

网友F:
台板3.3V拉低,一般都没搞头,几乎都是被桥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ATX电源接口旁边的排阻短路?

对的,居然还有这种故障,设计这排阻不知道干嘛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真好,捡到钱了恭喜

还好不是桥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台板3.3V拉低,一般都没搞头,几乎都是被桥拉低了

ATX口短路 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写的详细一点吗,求分享

简单故障已更新了说明,之前发布的时候急忙, 没加描述,存草稿箱,它就发布出来了,现在已更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两个101排阻接地  阻值就是这么低的吧

ATX3.3口阻值起码100以上啊,不然测量才10几啊

网友:
后悔没看楼主的贴子啊,我收到一张ga b450m,也是3v短路,由于没图纸,就强开机烧了一下,一个mos管直接燃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