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1050TI 4G 大将黑屏

楼主(2021-06-19):
独显没信号,换集显接口已经在桌面了,5V实测只有3V多,扫一下灰尘后,再上电测只有2V左右了,还乱跳。摸显卡电路板发现BM1117烫手,二极管档测123脚分别61,7,400,拆了输出端的贴片电容,再测240,BM1117旁边随便找个贴片装上,5V用示波器看像锯齿一样,并联一个10V/470电容,上电开机,烤了一会儿甜甜圈正常。GPU_V=0.715V, DDR_V=1.365V, PCI_V=0.310V, BM1117旁边两个电阻是124欧,380欧

网友A:
黑一会,一会又不黑了,一会又黑回来,一般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一会,一会又不黑了,一会又黑回来,一般是什么问题呢?

可能供电不足

网友:
GTX750,   6pin接口都没有。我用额定400的带,应该不存在供电不足吧?CPU是i5 3470

网友:
应该是5v有短路

网友(2021-12-09):
灰尘惹的祸

网友:
加热芯片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