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独显11310-1 LSS-1键盘不能用

楼主(2021-06-19):
          键盘没进过水,一个字母都打不了,刷了BIOS现象依旧,,,,KB1键盘的阻值打了也正常。。。。有碰到的给个建议。。。难道是南桥问题???

网友:
整个键盘都不能用,也不能进BIOS,外接USB可以用,内置的不能用,键盘座子和EC芯片之间线路都量过,正常。。。

网友:
恕老朽愚钝,我怎么觉得键盘是ec的事和南桥无关?

网友:
有个Dell本遇到过换Ec现像依旧,换键盘依旧,后未修。

网友:
把COMS电池放电看看

网友:
换键盘啊,还考虑

网友:
阻值正常不代表没有问题

网友:
键盘换了吗 ?

网友:
先把键盘换了,不行的话再换EC

网友:
换键盘,想撒,就知道维修,换个思路排查。不要在一个地方对着干,直接换键盘排查,我遇到戴尔XPS键盘一个键用不了直接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键盘再换ec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弘基的,键盘触摸板都用不了,ec换了键盘换了,BIOS刷了,都不行,,没办法了,也想过南桥,,,

网友:
EC是不是带程序的

网友:
那就看ec 跟别的没啥关系

网友:
没有图纸,只能凭经验查!

网友:
先把键盘换了,不行的话再换EC。。。。。

网友:
有没有排除键盘本身的问题,这个老机器EC好像不带程序的。个人觉得和南桥的关系不大。

网友:
是不是邵阳    换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