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5MLC 6.0 开机卡在LOGO 画面 刷BIOS也一样

楼主(2021-06-19):
映泰A55MLC 6.0 开机卡在LOGO 画面 刷BIOS也一样  声卡 网卡也不见发热、 短接开机针可以关机 按键盘DEL 有变化,但也进不去BIOS界面  该怎么修了?裸板点 开机卡在这里

到下图就死机状态了。

网友:
更换电源后,先刷个BIOS。如果还不行,老老实实测供电吧

网友:
你看下CPU上有电容坏掉没有,如果有,拆了试下

网友:
CMOS Fail                  检查下 coms电路

网友:
没看看  usb啥的?

网友:
老老实实测供电吧

网友:
拆声卡网卡串口芯片试试外设都拆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这种问题的主板,按下del键,一直在entering setup无反应。

网友:
查cmos供电电路

网友:
换IO老毛病了

网友:
你那个是USB的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如果还不行

网友:
会不会桥的问题,以前看很多帖子说,如果刷bios不行的话,桥!

网友:
先刷个BIOS,再找问题

网友:
插圆孔的键盘鼠标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