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3842维修老问题

楼主(2021-06-19):
3842的7脚12.5左右跳变,8脚无5伏!指示灯都不亮,无输出!
换了3842,,大电容,光耦,,431之后,问题依旧

启动电阻。整流二极管,都检测了,都正常呀!
到底哪里有问题呀?
难道新买的3842也是坏的吗???
之前,基本换3842就都正常了,,这个换了,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3842的最低启动电压需要16v以上你12.6v怎么能用,pdf搜索,到处一大把,我手机不好发出来

网友:
先修7脚电压

网友A:
先查7脚外围所有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查7脚外围所有元件..............

查了。没有问题呀,都是好的呀!!就是才郁闷呢

网友:
光耦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市场上出现了很多假冒的3842,请注意!着重检查7脚外围的供电《包括变压器的供电绕组》。

网友:
变压器损坏

网友:
更换7脚滤波电容

网友:
先7脚充电到16v,再上市电看能正常输出不?

网友:
突然感觉你说的有道理   我手上也有一个60充电器
和楼主的一模一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没有问题呀,都是好的呀!!就是才郁闷呢

更换七脚那个滤波电容,还有7脚看下有没有限流电阻啥的。一起更换了,不用测试直接更换。

网友:
看见3842就想起以前修crt显示器的年代了,满满的回忆,

网友C:
3842很好修。以前修纯平基本都是这个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个是UC3842B用UC3842N代换不成功,后来用回原原型号才可以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同样问题,47uf换100uf搞定的

网友:
我怎么感觉芯片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42很好修。以前修纯平基本都是这个

支持,非常经典\古老的集成电路...................

网友:
12.5V跳变,跳变最高值能达到16V的启动电压否?。连启动都启动不起。如果启动电阻、电源、整流二极管都没问题。还是再换IC试试吧。

网友:
7脚外围电容更换为50V/47UF

网友:
20年前,搞维修,真的是地上捡钱一样轻松。电源部分搞来搞去就那几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