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2396M显示问题

楼主(2021-06-19):
屏幕中间出现黑线,将屏幕一分为二,一边显示正常,另外一边有滚动波纹和行间错位。看图像的话,影响很小。如果看文档的话,一半会很别扭。

这张屏的型号是LM230WF3(s2)(fb)。没有找到资料,有谁知道具体的参数和代换型号?
这张屏有没有可能维修呢?

现在新出的T2396MD,看外形完全一样,屏幕型号是什么?是否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A:
不知道但是你可以在屏库看看参数找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但是你可以在屏库看看参数找代换

屏库查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