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的锡粘在一起了咋弄?

楼主(2021-06-20):
用过吸锡带了,吸不掉

网友:
整成这个死样子,这是联想x230还是啥,忘记了,

网友:
230,粘在一起了,换新CPU开机电源灯闪一下就灭了。

网友:
你这是红烧还是油炸了,糊的一片

网友:
他们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只不过你把阻焊漆搓掉了。这个没什么事。直接往上装行了 。修不好也不是这一块问题

网友:
看看铜箔是不是本来就是一起的

网友:
本来就是连在一块的。

网友A:
这个层色也太差了               料板吧

网友:
这个效果不行 做上去容易出问题

网友:
放弃吧,兄弟,就算你弄好也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这机器CPU焊下就会桥爆锡,桥焊下就会CPU爆锡,要一起搞,工程量太大没意思

网友:
感觉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换主板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层色也太差了               料板吧

估计最开始是好板,修成料板了

网友:
烤鱿鱼须啦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先换成低温锡,多余的锡吸锡带先清理一下,再加点焊油风枪把锡吹化,用棉签沾焊油配合风枪边吹边搓,试过几次,比吸锡带还干净,弄好用洗板水洗干净重新上绿油

,话说,你这BGA拆焊温控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洗板水洗一遍 上焊油 刮锡刀 刮一遍 再清洗 植球

网友:
面积大烙铁温度不够。先风枪预热板子再吸锡带拖干净,刮出覆铜,补绿油,再刮出焊盘。

网友:
我看过孔上的阻焊漆您也搞掉了比较多,这个要用紫外线固化漆用镊子头点一点点,一点点一个一个的涂回去,大面积的用吸锡带吸干净后,薄薄的涂一层,待紫外线照射固化后,用芯片大小的钢网,盖在上面,再用镊子尖以转圈圈的方式从钢网洞里穿过去,把阻焊漆去掉。过程比较复杂,要细心看每一个焊点的间距。然后芯片的锡珠尽量用刮锡的方式植上去,用配套的刮锡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