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们,这个芯片叫什么网上查

楼主(2021-06-20):
请问大佬们,这个芯片叫什么网上查不到资料用什么替换,丝印AZF.方形六角。再次感谢!

网友A:
你是不是数错脚数了。如果8脚的话那就是NCP5901BMNTBG,
可以用RT9624C(丝印1Cx,后面x代表任意字符)代换
联想B470或V470龟壳MOS管的驱动芯片NCP5911,与它脚位定义一样。就是供电范围不一样。NCP5911是5V供电,NCP5901则5V-12V都可以。

网友:
2021NCP5901BMNTBG 电源IC,,是不是这个?

网友:
图片太小了,放大镜都没一个吗?而且看着像是8脚的,找到这个,看看是不是。
丝印 AZF BQ24203DGN BQ24203DGNR 500MA 4.1V MSOP8 电池充电器

网友(点评):
他这明显是块显卡,不可能有充电芯片

网友B:
搜AZ开头的就可以了  去卖芯片的店铺里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AZ开头的就可以了  去卖芯片的店铺里搜索

好的,谢谢大佬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数错脚数了。如果8脚的话那就是NCP5901BMNTBG,
可以用RT9624C(丝印1Cx,后面x代表任意字符)代换
联想B470或V470龟壳MOS管的驱动芯片NCP5911,与它脚位定义一样。就是供电范围不一样。NCP5911是5V供电,NCP5901则5V-12V都可以。

谢谢大佬指点,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