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70 板号LA-A321P REV1.0 电流0.25几通病放电亮机

楼主(2021-06-20):
联想S40-70  板号LA-A321P  REV1.0  电流0.25几通病放电亮机,附上备份秒亮BIOS

网友:
很具体高手

网友:
什么具体了?放电COMS?

网友:
0.25没遇到过

网友:
这样会返修吧

网友A:
同撒,那是静电保护了。哪里那么多通病。几乎所有笔记本都有放电开机的,小白要多学习一下。培训的时候都没有好好听课吗,这个是常识。没有什么大惊小怪

网友:
最好是把BIOS刷了,遇到过BIOS坏的是有时可以亮机

网友:
谢谢  下载BIOS试一下  我的通电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撒,那是静电保护了。哪里那么多通病。几乎所有笔记本都有放电开机的,小白要多学习一下。培训的时候都没 ...

你见过0.2几的静电电流吗,同行碰到这个问题多次了。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遇到好多这种,但返修也会有的。然后再放。。。

网友:
没有图纸,只能凭经验查!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CMOS电池电路问题

网友:
现实点。这种小问题。通病屁,遇到几百次这个问题,回复全是小白,高手懒得理回复帖子,这种小问题见怪不怪?各种的品牌电脑都有这个电流,放电开机,

网友:
就这种放电帖子还得顶上去。没什么鸟用。就是一个不细心,不按步来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还通病有屁用。缺积分吧!

网友(2021-11-15):
本来机子可以开机的,只是如果装硬盘的话就会掉电(进不了系统,不装硬盘可以亮机的)。下载刷上去机子电流就变成0.11掉电重启了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