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玩过笔记本铜管上BGA的?

楼主(2021-06-20):
笔记本
散热器上BGA分解再组装,会导致散热不好吗
笔记本散热
笔记本

网友:
热管内部是被抽成负压状态,充入适当的液体的。
整漏气或漏液就废了,不能有效散热。

网友:
取下来了按上去可以粘住吗

网友:
没问题的,用风枪300度以下。。用低温焊锡。。。自己试过。。。

网友:
散热主要看铜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