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6-20):
一台联想Y470不开机,通电大短路,拆机发现主供电短路,检查发现屏线接口处一电容发霉,拆掉不短了,开机接电池大电流,后查为电池口出一4407A MOS管击穿短路,更换开机OK .

网友:
解决就好了   】】】】】】

网友:
图片上几张可以明确点

网友:
经典故障,仁宝的板爱出这问题

网友:
这么老的机型还在修。。。

网友:
y470老问题了   好挣钱 以前4407A都是几十个的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