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 触发掉电

楼主(2021-06-20):
维修换下的一片华硕B85M-G REV1.01主板,发现CPU针脚有2根断的,有三四根歪的,换针,校正,然后测量无短路后上U通电,风扇一转就停了。典型触发秒掉电毛病,检测几处关健电压,内存偏低,只有1.2V,EN没有,CPU供电没有,是内存供电引起的吗?不是说先修内存吗?也有人说华硕的板子内存供电1.2V是正常的,要自检通过后才能上1.5V,有点纠结了,先修哪呢?1.2V,不高不低,如果干脆再底点或高了都好判断。不管了,先修EN吧,电源管理芯片是ASP1253,1脚是EN,同时连接PQ735和PQ801,与之相连的是PQ730和PQ802,这几个管子型号一样,用万表表二极管档对比测量,发现PQ730异常,拆下更换,通电后EN3.3V电压有了,CPU供电1.7V也有了。上U,上内存,成功点亮。

再测量一下内存供电,居然是1.18V?为啥不是1.5V呢?装系统,看视频,仍旧是1.18V,难道该板内存供电正常是1.2V吗?点位图上显示该脚是+1.5VDUAL啊,也许是本人孤陋寡闻,经验太少,别见笑哦,请大师们解惑一二。

网友:
感谢分享,学到了,谢谢

网友:
这个是通道,,,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