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进来看下这个是高压板问题还是灯管问题

楼主(2021-06-20):
这个是淘宝的通用高压板,使用三个月后就出问题了开机亮十分钟左右就黑屏了,信号是绿的,有声音,没图像,这种板还能修吗?本人不是修液晶的,就是玩玩,如果没办法修确定高压板问题我就再去买个,如果能修好也是不错的,你懂的成就感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灯管

网友:
灯管怎么测??亮十多分钟才会灭啊

网友:
开屏换LED了事

网友:
高压板故障

网友:
有测灯管的套件 可以根据各个灯管的电流找到问题灯管

网友:
没有工具测就在网上买个改led套件 也不贵 ,改led这个要拆屏 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

网友:
改个led套件

网友:
加焊高压包脚试试吧

网友A:
我修过好多半小时黑的都是高压包脚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好多半小时黑的都是高压包脚虚焊

元器件我基本都加焊过了的,没用的,今天换了那个电容,可以一直亮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问题,拆下来的电容我量了235uf,容量没问题的,新换的是33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