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仪上面的玻璃挡板拆掉就报错?啥原理

楼主(2021-06-20):
扫描仪上面的玻璃挡板拆掉就报错?啥原理

安装上盖板就正常

有没有吴彦祖来科普一下

网友:
楼主心细、有毅力,辛苦发帖很详细

网友:
玻璃上有黑条,是扫描头的感应位置用的,和玻璃没毛关系,你看看玻璃后面有一黑色条,那才是关键

网友:
是基准白吧

网友A:
玻璃两端肯定有个白色或者黑色的条,没有这个扫描头就找不到初始位置,当然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玻璃两端肯定有个白色或者黑色的条,没有这个扫描头就找不到初始位置,当然报错。

专业啊,老哥稳

网友:
玻璃板上有白条。。。。  那是初始位置  检不到那玩意儿就意味着上面啥都没有

网友:
这机器和国产奔图的一毛一样    只是改了个名字而已

网友:
这个原理都不懂,估计新入行。

网友(点评):
给你做一个幼儿园的题目你不会,难道说你小学没有毕业?术业有专攻,某地方不懂就问很正常。

网友:
玻璃上有条白色的贴纸 初始检测的 没有就是感应不到初始位置就报错的

网友:
玻璃上有定位条

网友(2021-09-28):
传感器传感器传感器传感器

网友:
白色是标准白,黑色的色块是归位监测点。

网友:
拿掉玻璃检测不到位置

网友(2021-12-29):
玻璃那层也是扫描头那一边有一条白条每次开机,或归位都要自检。

网友:
这个机器小毛病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