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关于电源芯片PN8124f与PN8122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21-06-20):
如题,电源管理芯片PN8124F和PN8122,区别是什么,只查到管脚定义一致,但参数没查到,望大神赐教!!查这类芯片的PDF资料是否有个网站?知道的也希望能告知一下!

网友:
PN8124一般用在非隔离的电磁炉上 与vip系列代换           PN8122隔离反激小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