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笔记本键盘一体开关键改装

楼主(2021-06-20):
接到个杂牌笔记本,触发掉电,感觉是亮机电流,拆机主板巴掌大,裸板开机没问题,插上键盘排线就掉,开关键排线这个键盘特别明显,测量电压不接为3.3V,接上就一直被拉低0.05V,又是一个键盘开关键一体的,这个杂牌笔记本又没有键盘卖,只能改装了,思来想去脑子里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霍尔元件磁铁开机法,另一个就是飞线,为了不影响美观和方便我选择了飞线大法,把键盘排线连接开关的那条刮断,然后再接开关飞线到键盘排线座子,以下为改装和亮机图,如果有大佬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指教一下

网友A:
微动开关怎么弄上去的呀,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不错,有创意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动开关怎么弄上去的呀,能说清楚点吗

就反着放,键帽上双面胶,用底下的胶垫触发开关,换上后就是比之前要用力些而已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
是不是得峰的笔记本   这个键盘有卖的  就是有点贵

网友B:
这二年,这种本本出货率有点高

网友:
杂牌机键盘贵的很又不好找

网友C:
那现在这键盘上只有开关键好,键盘用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现在这键盘上只有开关键好,键盘用不了吧。

一切正常呦,割断的只是开关线

网友:
  这些键盘 有卖  但是比普通型号的贵

网友:
含泪收多少?

网友:
不错不错,微动反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二年,这种本本出货率有点高

穷人多 所以TB PDD这种垃圾电脑好评刷的1B的机子买的人也不少

网友:
我可以留言吗

网友:
这种TB出的杂牌本本还蛮多人买!!

网友:
这是个好技术

网友:
这个办法好 会不会影响键盘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