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0TI显卡vmos管请教型号

楼主(2021-06-20):
朋友拿了二块显卡过来修,一块1080的管子烧了,上面标着B3103,查了半天没找出型号。管子体积比较小。
还有块660的内存电压不出来,芯片鼓了出来。论坛和度娘查了半天也没结果。请教高手081D是什么芯片。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保护隔离管 ,  08是RT家的淘宝很容易就找到对应型号

网友B:
6显存凑192bit,基本确定660ti 或者后期版本 OEM版660,看背面显存再进一步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管 ,  08是RT家的淘宝很容易就找到对应型号

好的,谢谢你了,找个卖家问问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6显存凑192bit,基本确定660ti 或者后期版本 OEM版660,看背面显存再进一步确定

行家,

网友:
问了淘宝卖家,vmos 芯片b3103是FKBB3103。
08 1D型号对应的是RT8809。

网友C:
这种修好是不是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修好是不是用不了多久

没修好呢,能用多久这个不清楚。

网友:
显卡一般啥坏的比较多呢?

网友:
修好是不是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个技术给力了,谢谢分享

网友:
电源芯片换上后内存电压有了,试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