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工控屏停留在LOGO

楼主(2021-06-20):
一张汇川的十寸工业触摸屏上电无启动过程画面只停在INOVANCE,如何分析这一现象?

网友:
没程序了吧,下载个程序进去试试

网友A:
这类问题的话,排查下是系统程序需要重新刷还是通信模块坏了或者,链接线有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问题的话,排查下是系统程序需要重新刷还是通信模块坏了或者,链接线有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目前与电脑连接不上,插USB设备能认出,在官网下载的开发软件平台上点链接不上?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
找找下载途径吧,只能先刷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