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这个线性降压IC哪里有卖的?

楼主(2021-06-21):
如图主板的IC坏了,打算更换。但是全网找不到卖的,各位大佬有没有知道的这个IC有没有可替代的型号?

网友:
淘宝大把的

网友:
5V稳压管,(感谢指点,没注意AMS1117最大电流1A,至少要AMS1085最大电流3A和UZ2085相当)。某宝有UZ2085。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0#detail

网友:
淘宝多得是

网友:
可以代换VTT供电的LDO大把  我就收集了一堆 一个朋友设计主板咨询物料 我专门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V稳压管,1117之类的。某宝有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7.2cd51172HV3WQf&id ...

内存供电要求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要求高。。。

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
感谢大师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稳压管,1117之类的。某宝有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7.2cd51172HV3WQf&id ...

这个链接太棒了,感谢

网友:
感谢大佬的图

网友C:
看一下是输入多少v. 12v的就是输出5v的   5v的就是3.3v的  3.3v可能是1.25的 测一下输入多少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是输入多少v. 12v的就是输出5v的   5v的就是3.3v的  3.3v可能是1.25的 测一下输入多少v的

淘宝没货,要到台湾订。好尴尬。

网友C:
淘宝上很多卖的都没货吗?大个的也一样的啊放不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很多卖的都没货吗?大个的也一样的啊放不下吗?

主要尺寸不对,这个芯片直接通桥,不敢随便弄。

网友D:
某宝有 多的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某宝有 多的是。。。。。

这个型号就一个卖的,还没货

网友:
这样的芯片到处都可买到

网友:
这种封装的好找

网友:
自己改大把的管子,

网友:
看看啥参数的,很多都可以替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型号就一个卖的,还没货

我去,你还没找到代用型号?不多的是?

网友:
所以平时多收集料板,翻翻说不定就有惊喜!废板也卖不了几个钱,关键时候一两个小件就回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你还没找到代用型号?不多的是?

买了一个UTC的代换了。

网友:
某宝就有卖

网友:
LDO电源芯片,大把的,ADJ是可调的,直接标电压的是固定的。

网友F:
料板一大堆的,看来你是N年才碰到维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料板一大堆的,看来你是N年才碰到维修过

这种型号华擎板子用的多。其他牌子不是这个型号的

网友:
这位大哥怕是村里刚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