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RE_EN多少伏算正常??大神来帮看看

楼主(2021-06-21):
如图,感觉是不是1/(1+10)  *12=1.1v ?

怎么好像我印象VR_ON是3.3V开启的??大神能来帮助一下吗?

网友:
1伏左右都可以了

网友A:
感觉EN电压在1.5V以上都是可以吧?

网友:
那这个有1.1V了,无CPU供电,是不是芯片坏了?芯片是ISL636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EN电压在1.5V以上都是可以吧?

那这个有1.1V了,无CPU供电,是不是芯片坏了?芯片是ISL6363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有1.1V了,无CPU供电,是不是芯片坏了?芯片是ISL6363

vcc   boot都查一下咯

网友:
1V这样子的电压

网友D:
12供电,10k与1K分压后去EN。11分之1的电压去EN。这不用计算器也能算出吧。大概1.1。vrm工作条件,VCC,PVCC DVD EN SVID。全查下。再有就是VRM外围有没有掉件了,之前修的一片B150就是一个PVCC没有,2R2烧断成两截了(吹下来才看出来,主要是数字放大镜还没弄个轻点的屏来做显示,没发现),没有供电,有EN也不工作。还有一个是GA的B85,VRM的EN有3V。图纸显示是分压后1.2左右。照图纸的电压换好才跑码,具体为啥高于1V到了3V多还不行也不知道。因为那个VRM的数据手册我也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cc   boot都查一下咯

VCC,BOOT两个电压都正常,5,3+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供电,10k与1K分压后去EN。11分之1的电压去EN。这不用计算器也能算出吧。大概1.1。vrm工作条件,VCC,PVC ...

嗯,我看看有无掉件坏件了。

网友:
看板子怎么设定了

网友:
PQ1导通不会吧电压拉低吗?,低电平开启吧,你开始接地试试

网友:
分压只是防烧设计,PQ1导通就低电平开启,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
没仔细看前面,是高电平开启

网友:
2.8V跟1.1V都可以,看分压电阻,你这个是10K跟1K分压就是1.1V的,还有个是10K跟3K分压的就是2.8V;这两种都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BOOT两个电压都正常,5,3+

Cpu电压都没出来哪来的boot?不是要vcore出来才有吗

网友:
En高电压平有效,好像1v以上都可以吧

网友:
1点多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