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CPU供电,映泰H77S。

楼主(2021-06-21):
这个板子多灾多难,因为没有图纸,修了好久。现在能触发了,量CPU各个电感没有电压。供电芯片是ISL6363, 18脚VR_ON为1.1V,看了下电路图,应该是满足开启要求了,但是还是没有输出。是不是能判断芯片坏了?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有开启无输出还不能判断是芯片坏

网友A:
谁说没图纸,鑫制造里面有的。你不是都截图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没图纸,鑫制造里面有的。你不是都截图了吗

鑫制造也没有,这个我是参考其他主板的ISL6363芯片的电路图的。那怎么样才能判断芯片好坏呢?还要查哪里?

网友(点评):
真的有。但不是搜H77S,而是主板左下角的丝印或者贴纸上的型号:IH77G-AHT

网友:
还有别的电压是吧是都正常了    不行就换个芯片了

网友:
映泰主板图纸资料少,真心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