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电路的疑问

楼主(2021-06-21):
最近修到联想Y460独显坏了,用户着急用,我直接把独显供电电感翘了,用的集显,我一直有个疑问,电感断后,PWM芯片还再工作,电感后级还有反馈,反馈不用管吗?会不会因为反馈脚检测不到电压而使芯片工作在非正常状态,还是反馈脚检测不到电压而直接使芯片保护(还没实际测量过)!请知道的朋友帮我解答下,谢谢!困扰很久了。

网友:
坐等大神回答

网友A:
没有反馈的话主控IC不工作,不会输出波形。MOS就不会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反馈的话主控IC不工作,不会输出波形。MOS就不会工作

意思是断开电感,后极无输出,反馈端为零,类似于无反馈,所以主控就不再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断开电感,后极无输出,反馈端为零,类似于无反馈,所以主控就不再工作了?

没反馈,IC会立马保护,几毫秒之内就会停止输出或者软启动后就保护。具体看芯片PDF有介绍

网友C:
都拆了就行 上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拆了就行 上下管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