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潮7000-13板号 1701A_05-01不开机!

楼主(2021-06-21):
今天上午一小帅哥拿一台笔记本说是自己女朋友用的,一下开不了机了。问是不是可能是冲电器坏了?接机用可调电源试测试,待机0.0024,按开机没反应。和客户说是主板问题,拆机,公共点阻值为0000.烧机大法。如图电容短路。拆掉,再测公共点阻值正常,其他检测阻值也是正常的。上机待机正常。开机亮机。应客户要求系统重半下。完 美收工!300大洋!

网友:
捡钱的活儿,爽不爽,这机子修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这种捡钱的我一般都收200

网友A:
有没有遇到cpu供电管坏的 烧机会直接把cpu搞报废的

网友B:
要是每天都接这种活的话,也就不会有白头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每天都接这种活的话,也就不会有白头发了。

哈哈。。人人都想,这样的一天接个一台也很满足

网友:
电池放电那种才是捡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遇到cpu供电管坏的 烧机会直接把cpu搞报废的

有时候不烧机它也坏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捡钱的

网友:
我怎么捡不到

网友:
最喜欢这种活

网友D:
老司机都是叫的发财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司机都是叫的发财小电容

维修中这个情况还是很多的!

网友:
测温枪  更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不烧机它也坏

我一直以为烧坏的  现在都不轻易烧鸡了

网友:
烧机大法还没有用过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修机来得长远,捡钱的事毕竟少

网友:
哎  大短路  多久没有接到过了

网友(2021-11-14):
我刚碰到一台也是这个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