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鲜市场淘宝gtx1070的修复

楼主(2021-06-21):
最近显卡价钱回落,在海鲜市场淘点便宜卡来修一下,都是百来元那种,前几天无意中看到有张1070,挂1000元,卖家说几个月前反厂过,现在又坏了,能进系统听到声音无输出,心想能进系统应该能认卡,会不会是显存问题,爽快的拍下付了款,跟卖家确认过核心没崩裂,等了几天快递卡终于到了,怕给调包,要求快递员当场拆包,外观良好,上机无显示,进系统没认到卡,心凉了半截,万用表量一下核心和显存都没短路,心想应该不会给换件,于是就跟快递员说签收了      拆开散热片,显存上都有焊油,卖家说返过厂,按理返厂后应该会清洗干净才对啊,不管了,上电量电压,核心显存电压都不出,1.05V也没有,3.3V来自PCI-E是有的,5V也没出,先查5V,来自U2丝印ADPH,型号是MP1475DJ,供电VIN没电压,万用表量2脚对地短路了,一查背面的电容明显烧坏,拆去电容,不短路了,再次上机,输出3脚只有3V左右,再量2脚电压只有8到9V不稳定,心想应该是0欧的电阻大电流后阻值变大了,慢慢找终于在电源6PIN附近Q26旁边找到那个电阻,已经变值成40欧,换掉,再通电,电压出来了,显示器有显示,成功修复

网友A:
看英文好像没完全修复啊?又血赚多少了?

网友B:
发财电容,发财电阻,你们都好会捡漏

网友:
手机发贴图片不好排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英文好像没完全修复啊?又血赚多少了?

测试时没插6+6P,插上就不会提示了

网友:
楼主好手艺!又大赚一笔:ciy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财电容,发财电阻,你们都好会捡漏

昨天收了一个张1030和一张r7 360都翻车了,1030核心崩了一个小角,不认卡。核显进系统蓝屏死机。R7 360也是核心坏了,总有翻车的时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昨天收了一个张1030和一张r7 360都翻车了,1030核心崩了一个小角,不认卡。核显进系统蓝屏死机。R7 360也 ...

协商好如果是核心坏了,可以退啊。。。不是这样的话多少够赔啊?

网友D:
尽管矿机被打击了一把,但这张修复的卡应该还能卖个 2K 吧,羡慕啊!楼主海鲜市场里抓鱼的水平,和维修水平,都很高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尽管矿机被打击了一把,但这张修复的卡应该还能卖个 2K 吧,羡慕啊!楼主海鲜市场里抓鱼的水平,和维修水平 ...

只能说上捡漏了吧,问题不算大,海鲜市场真的要火眼金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协商好如果是核心坏了,可以退啊。。。不是这样的话多少够赔啊?

说明是坏卡的,都是赌核心好的,只是经验不足啊

网友:
没有金刚钻不敢瞎摸鱼

网友:
日了    看来我1080ti  11g  花屏 卖1300  卖亏了

网友:
海鲜市场是不敢去了,大部分都是买家倒腾核心崩角,要么多修的卡弄核心短路。

网友:
海鲜市场能淘到这种货全是运气

网友:
你胆子可不小,

网友:
卡修的好就是赚

网友:
手机像素不错   技术也牛逼

网友:
又赌对了

网友:
你这赌的风险有点大啊,10系很容易坏核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