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求PH-1050ti

楼主(2021-06-21):
#显卡维修# 求PH-1050ti bios

网友A:
BIOS通刷,要是不亮还不报BIOS错误就是其他问题。BIOS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通刷,要是不亮还不报BIOS错误就是其他问题。BIOS关系不大

测试点的电压都有   开机风扇 狂转不亮 会是哪的问题

网友:
没认到卡吧

网友:
风扇狂 转,核心基本凉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