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硕FX80G烧烧烧,CPU供电老是烧上管,上管是两个,只烧一个。

楼主(2021-06-21):
华硕FX80G烧烧烧,CPU供电老是烧上管,上管是两个,只烧一个。换上新的开机电流会有跳变,跳着跳着就大短路了,一测就是这个上管烧了。有人遇见过吗?或者是什么我问题引起的。这个管子必须要原型号的,换别的出电压也不烧,电流没跳变,对地阻值也不正常。还原型号的就正常阻值,但是开机一会就烧了。不装这个管子测控制脚阻值都正常啊。装上这个管子阻值都正常啊。

网友:
上下管加驱动芯片都换了看看  我估计你的cpu凉凉了

网友A:
又换了一个管子阻值都正常,也不跳变,也不烧了,1.2A.没有集显供电。

网友:
测到不开机还是19V一开机变成17V了,拉低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换了一个管子阻值都正常,也不跳变,也不烧了,1.2A.没有集显供电。

还是管子质量有问题

网友:
MOS管和背面的驱动管都换掉。

网友:
cpu供电,出问题,确保安全后面的驱动ic都得换

网友:
你确定cpu没有问题?FX80G遇到几台烧CPU的

网友:
只要坏CPU凉凉

网友:
屡烧上下管其原因是自举不足、相位脚断线、更换的MOS管功率不足、PWM芯片损坏

网友:
换的管子功率不够,拿参数一样的换,这台机子只要触发就跳1.5的别看了凉凉了cpu

网友:
遇到的cpu都挂了

网友:
上管下管芯片一起换

网友:
烧管子要么管子自身问题要么控制信号问题,还有负载。

网友:
楼主修好了的话,发布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学习一下少走弯路,谢谢!

网友:
CPU 凉凉了, 刚遇到一个。 M13C30

网友B:
前几天修一个音响,MOS管6元一个, TL494C控制,死活只烧下管,烧了不低于20个,控制IC  驱动放大芯片 及周边小电阻都换了,还是不行。最后放弃了

网友:
看回复也能学到很多。

网友(2021-08-03):
结局好了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修一个音响,MOS管6元一个, TL494C控制,死活只烧下管,烧了不低于20个,控制IC  驱动放大芯片 及周 ...

事不过三,20个,那不亏死?你还一直换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事不过三,20个,那不亏死?你还一直换下去??

主要是不死心啊

网友:
U凉了吧,实在不行就换板子吧

网友:
我这有块烧旁边6996,换新的用一个星期就烧,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今天又学点主板的!

网友:
我有一个Z87P 上管烧了,不会CPU也凉了吧!

网友:
没有好,应该就是CPU烧了

网友(2021-09-04):
应该是cpu供电设计有问题,换上管子还能亮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