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H61 杂牌主板 无触发

楼主(2021-06-21):
一片杂牌主板,背面标签型号是TG-H61,故障是不触发。

开机针有5V电压,IO是IT8772E,33脚电压有受控,43脚RSMRST没有电压,正常应该是3.3V,手摸芯片发烫,果断换之。换好后再次测量43脚,电压正常,此时触发仍然不开机,测量34脚PSON电压1.45左右跳变,不正常,开机短接绿线,屏幕能正常点亮。简单了,有断线,跑线路吧,没有点位图,找起来花了些功夫,总算找到了。

刮干净找根铜丝焊上。

最后补点漆,搞定。

网友:
终于找到断点了,功夫没白费

网友:
楼主技术好,眼力好,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华南金牌TG-H61

网友:
这个技术给力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技术 分分钟钟秒杀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呀

网友A:
这种板,桥都换了,收的起钱?

网友:
感觉这才是师傅,故障点分问题,维修思路让我一看就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桥都换了,收的起钱?

哪里换桥了  什么时候换的桥  我怎么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