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A59进水后没显示灯光

楼主(2021-06-21):
OPPO A59进水后没显示灯光

网友:
直接上图看结果,清晰明了,如果多写几句分析会更好理解,谢谢分享!

网友:
这葵花宝典出来的有点晚!

网友A:
什么原因??电容短路了?还是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电容短路了?还是IC?

看进水程度,电容和二极管容易坏,ic少部分情况下需要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