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25 主板版号:CFM2D3M开机无CPU电压维修

楼主(2021-06-21):
型号:联想T425
主板版号:CFM2D3M

此机器故障为开机不显示,让客户放在店里之后开始拆机维修。把主板拆出来之后测量各路电压都有了,就是单独CPU电压没有,然后开始在本论坛上搜索看有没有此维修案例,结果都是修的CFM1D3M这个版号的,CFM2D3M的没人发过维修帖子。搜索这个版号的图纸好像也没有,只能下载下来1D3M的图纸参考一下。没办法只有自己摸索维修了。
找到CPU供电芯片的针脚定义的图纸

测量芯片的VIN主供电是正常的,然后测量第9针脚的ENABLE开启脚没有电压,不出电压问题应该就是在这里,下载下来的图纸CPU型号居然不一样,只能用万用表摸索测量相连接的原器件,测量到内存槽旁边的Q15,Q16时发现是相连的,经过分析ENABLE电压是由R116和R115分压得到发出的,然后由Q15和Q16控制开启,手里没有图纸为了省事直接把Q16去掉

然后ENABLE电压出来了,上电一路跑码亮机。
搜索看到这个版号维修发帖的比较少,所以发出来供各位参考,没有技术含量,不喜勿喷。另外把此机器的亮机BIOS资料发出来给有需要的人用。
【下载前请对准版号再下载资料】

【另外把下载下来CFM1D3M的图纸也发出来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CFM2D3M VER1.0.rar

CFM2D3M VER1.0 BIOS资料

联想CFM1D3M图纸

网友:
善于研究发现问题

网友:
不错 思路不迷糊

网友A:
为何文章后面有一大片空白 划了好久才划到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文章后面有一大片空白 划了好久才划到后面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删除也删不掉

网友:
老司机  思路清晰无比啊

网友:
这个技术给力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