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烧糊了风枪烙铁都拿不下来

楼主(2021-06-21):
Mos管烧糊了风枪烙铁都拿不下来,怎么办

网友:
风枪加烙铁同时用

网友:
CMOS管和覆铜板线的铜箔融到一起了。。不好拿下来了。。就是强行取下铜箔板线也可能一起下来了。

网友A:
就是,取不下来,强行取的话铜泊会一起掉的,看样子只有做料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取不下来,强行取的话铜泊会一起掉的,看样子只有做料板了

铜箔掉 之后安装mos管的时候飞线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取不下来,强行取的话铜泊会一起掉的,看样子只有做料板了

用小磨头打下来

网友B:
mos管中间有空洞,热量传递不到下面焊盘,挖掉烧糊部分,剩下的就能吹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中间有空洞,热量传递不到下面焊盘,挖掉烧糊部分,剩下的就能吹下来了

看来只有挖洞飞线了,死马当活马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