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看图纸,请问这个q31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1-06-21):
图中是5vdual电路,只要有d3,d2,q32不就行了吗?
看不懂求大佬们解释一下

网友A:
待机的时候q31的1脚必须是低电平5vdual只q31供电,开机后q31关闭,5vdual由q32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的时候q31的1脚必须是低电平5vdual只q31供电,开机后q31关闭,5vdual由q32供电?

是的,当PWROK有效的时候,5VDUAL由VCC经Q32提供。

网友:
坐等大佬解释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当PWROK有效的时候,5VDUAL由VCC经Q32提供。

要pwok是高电平那q279的2脚必须低电平。但是它从io直接出来由5vsb上拉,怎样才能是低电平呢?

网友:
不用纠结了,浪费时间浪费生命,直接拆完事
应该是io的问题,我认为erp ctrl待机应该是低电平,而这个主板io没有拉低,那就想办法让它变低就是咯

网友:
在BIOS界面的电源管理选项卡下有一个ErP设置,所以图纸中ERP_CTRL的高低状态由固件决定。
嗯,应该是这样。

网友:
先明白什么事dual     S3状态下没有VCC由紫线供电PQ31就是做这个的维持S3状态下的电源,,开机后由VCC供电提供大功率的S0供电